谁用过三相交流调压模块的!请帮忙!

楼主(2010-09-15):
在做一个实验,遇到一个麻烦的问题。大致如下:用三相交流380V进,依次接三相调压模块,交流滤波器,保险,变压器,整流桥,滤波电容. 三相调压模块有个外控电压0-5V,
0-0.7v时候不导通,电源输出电压4.4v,大于0.7V-5V处于导通状态,理论上电源输出电压也随着慢慢增大.问题是,现在我调外控大于0.7V的时候,瞬间输出电压就达到最大值,然后就跳闸了.其中有种情况,就是电源输出端满载工作时候,可以正常调压;空载就跳闸.
不知道描述清楚没有,有谁做过这个的.给点指教!谢谢大家了!

网友A:
楼主这个三相调压模块什么型号?哪家公司的产品?

楼主:
杭州西子固体继电器有限公司生产的  全隔离三相交流调压模块 STY-380D35E
我那电压 变压器  次级输出 62V 35A

楼主:
[url=https://bbs.21ic.com/redirect.php?goto=findpost&pid=13130杭州西子固体继电器有限公司生产的  全隔离三相交流调压模块 STY-380D35E
我那电压 变压器  次级输出 62V 35A57&ptid=195943]2# maychang

网友A:
这个就不大清楚了。我查查这个模块再说。

网友A:
这种调压器,工作原理是晶闸管斩波,不宜带变压器负载,更不宜带电容滤波的整流负载。
楼主的电容滤波整流电路,可以用三相自耦调压器调压,不过不能自动,只能手动。

楼主:
这种调压器,工作原理是晶闸管斩波,不宜带变压器负载,更不宜带电容滤波的整流负载。
楼主的电容滤波整流电路,可以用三相自耦调压器调压,不过不能自动,只能手动。 ...
引用 网友A:

谢谢你的回答!我打电话问过厂家,他们也说不能带整流滤波电路。应该有其他类似的三相调压模块可以吧!已经采购了 另一厂家的 山东淄博凯隆电气 生产的 MZYS-QKZL-100.等做了实验再看看怎么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