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用过Tftpd32来对MCU烧录用法吗

楼主(2010-09-15):
哪位同学对Tftpd32熟悉的,如果想把电脑里的程序下载到开发板中,要怎么设置?除了加载电脑中的文件位置及电脑的IP外还要设什么?

网友A:
务必去找开发板的使用手册然后仔细、完整的阅读理解。

网友B(2013-12-06):
---->>>tftpd32软件的设置:
你只需要设置要下载的文件的位置即可。
----->>>开发板中的操作:
1.进入开发板U-BOOT菜单,要选择TFTP方式的下载方式
2.设置开发板IP和你的电脑的IP在同一个网段。
3.选择下载程序到nandFlash,程序就会被下载到开发板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