判断三极管的饱和导通

楼主(2010-09-15):
请高手指点 如何判断在电路三极管的饱和导通啊 怎么匹配电阻啊 有人说Ib=vcc-vce/βRc    可是β是个范围值 如何算呢 困惑  请大家帮忙给个详细的判断方法 谢谢谢

网友A:
测一下结电压Uce的电压,小功率硅三极管在0.3-1v,大功率在1-3V之间就进入饱和了。上述公式只适合在线性放大区

网友B:
Ic>VCC/Rc饱和Vb<Vbe截至

网友C:
Ic>VCC/Rc饱和Vb
引用 网友B:

Ic是不可能大于VCC/RC的,IC>VCC/RC可以作为计算基极限流电阻的公式 但最好说明白用意 以免误导

网友D:
Ic<Ib*β
可以从前往后算,也可以从后往前算。(看看是先确定RC还是先确定RB)
假设先确定RB,知道了Ib,取手册中管子的最小β值,得Ic=Ib*β,计算RC1=(VCC-VCE)/Ib*β,再取RC=2或者1.5(RC1)让管子进入深度饱和。

网友D:
可以到技术论坛,搜索关于光耦的帖子。有个帖子讲的很详细,关于光耦参数的设置。光耦的次级就是三极管,可以借鉴一下。

网友E:
Rc是负载,说明跟负载有关
换句话,负载电流越大,Ib也就需要越大;也就是说,Rb越小;
其实这个东东,自己动手做个实验,画个曲线就都明白了。

网友F:
不知楼主说的是晶体的放大应用还是作为开关管的应用。

网友G:
BC处于正偏,be处于正偏,是饱和
bc反偏,be反偏,是截止
bc反偏,be正偏,放大

网友H(2012-02-27):
回复 网友D:
不知道可以不可以

网友I:
楼主随便找个三极管的手册,看下Vce sat值的条件,琢磨下其中的奥秘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