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输出能力不够!

楼主(2010-09-15):
我一输出去驱动阀,输出只有24V1A,但是阀需要24V5A。驱动能力不够!
加以扩流的,如下图!不知道行不

楼主:
元器件型号是不对的!也希望帮忙推荐几个

楼主:
信号是PLC给的

网友A:
R4用到100k这么大,肯定不行。
这个电路应该是开关工作,那么R2R3没有必要。
此电路输出电压比输入电压略小,若输入24V峰峰值,输出可能只有22V峰峰值。

楼主:
是这个原理!R4电阻没有,Vi就是24V1A,如果选择合适的元件输出能达到24V5A吗?

网友A:
5楼:只要你的两支功率管容量够大就可以输出5A,但24V电源是不可能输出达24V的,总要小一些。
R4最好保留,但阻值应该为几欧姆。

网友A:
另外,你的阀是否需要双向驱动?如果是单向驱动,只要一支功率管即可,阀的绕组两端并联续流二极管。

网友B:
很想知道答案
等着maychang大侠

网友C:
用一个MOSFET,导通电阻0.5欧-10几毫欧

网友C:
最好用P沟道MOSFET-2010-09-15

网友D:
输出应该以集电极引出,而不是从发射极引出

网友E:
这个电路基本上是对的。射极跟随缓冲实现功率放大。主要看大功率管子的ICM。和散热。
因为你的Vi输入是高低电平,不需要(R2,R3,R4)。VO跟随输入电压,要保证输入电压高电压驱动应该也要为24伏。

网友F:
前提是你的电源能不能达到24V5A的输出负载功耗?

网友G:
如果只是做一个开关量控制,一个10A的继电器也就1块多钱,何必三极管或者MOS管。。。

网友A:
14楼:
继电器寿命远比三极管要短。

网友G:
15楼:
呵呵,一般做开关量控制的,也要不了那么多的动作次数。

这种小电流的继电器,厂家给出的70%负载时的电气寿命一般都在10W次以上了,估计也够它用的了。。。

网友A:
16楼:
这倒也是。继电器寿命只要比电磁阀寿命大得多就可以。

网友H:
16楼说得没错,简单,易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