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虾几道电子工程师的题目

楼主(2010-09-15):
1.电压表的输入电阻应越大越好。
2.实验室中常用的稳压电源,其内阻较大,输出电压很稳定。
判断题,能解释下最好。谢谢

网友A:
1、对的。
2、“其内阻较大”错。
这根本不是电子工程师的题目,高中物理应该讲过。

网友:
支持一楼的
电压表输入输入电阻大从被检测的电路中吸收的能量小   不至于影响检测精度   应该是这样吧  个人理解
电源的话是输出电阻越小越小好   这样他给后面的负载提供能量就越多  不至于被自身所消耗  :)

网友A:
3楼:
电源要看是稳压电源还是稳流电源。稳压电源输出电阻越小越理想,稳流电源输出电阻越大越理想。

网友B:
第一道题目:假设用电压表测量的电路中的电阻R1是100欧姆,如果电压表的输入电阻R2很小才50欧姆,那么用电压表测量时,成立了R1跟R2的并联,结果会有影响。如果R2很大的话,并联后基本不影响R1的值,测量会很准确。

第二道题:实际电压源可看成理想的电压源串联一个很小电阻,而实际电流源可看成理想电流源并联一个很大的内阻(至于为什么我也不清楚)。用跟负载建立模型用欧姆定律分析分析,会发现电压源的内阻越小越好,电流源的内阻越大越好。

网友C:
1.由于电压表测量时并联,并联中电压表内阻越大就会是通过它电流越小,这样电流基本通过负载,测量才会更准确,所以电压表内阻越大越好!
2.大学电路中应该讲过,等效法。电压源计算时等效理想电压源串联一小电阻,内阻很小!

网友D:
开始我还以为题目里有什么玄机呢!

楼主:
谢谢各位大虾的讲解。特别是5楼的,我理解了。主要是有些题自己原理没弄清楚,加上自己以前一些模电的知识没理解透彻。呵呵,打算在毕业前考个电子初级工程师。谢谢回答。哈哈

网友E:
回去看电路分析基础就什么都明白了。。

网友F:
同意5楼观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