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,需找电压保护器(紧急)

楼主(2010-09-15):
各位高手,请问有没有这样的电压保护器:低于176V断开,大于187V自动恢复。在那里有得买?谢谢!

网友A:
http://www.cnelc.com/ProductShop/ShowProduct.asp?ProductID=100335342

  • 失压保护器/失压保护继电器/三相电源监视器SVM-A
  • 当前价格: 138元/台
  • 最小起定:2台
  • 所在地址:浙江省慈溪坎墩街道坎胜路216号
  • 有效期至: 不限

  • 详细说明
  产品型号:SVM-A (电位器调节)
产品名称:单相过欠压保护器
外形尺寸:61H×49W×70Dmm
安装底座(选配):8PFA
主要功能:
●过压保护:额定电压+5% ~ +20%可调,电位器调节。
●欠压保护:额定电压-5% ~ -20%可调,电位器调节。
●过欠压动作延时1~ 10S可调。
额定电压:AC:220V、240V、380V、415V、440V、480V,50/60HZ
指示灯:电源、正常2只指示灯
输出触点:1C,5A 250VAC
功    耗:≤2W
重    量:210g
环境温度:-10℃~+55℃
相对湿度:45~85%RH
接线图:

联系方式
  • 慈溪飞纳得电器厂
  • 联系人:万金龙

网友B:
T叔,哪里有困难,哪里就有您的身影,顶!!!!!!

网友C:
呵呵··T叔无处不在啊 !

楼主:
谢谢,有没有体积小一点的,像开关一样就可以。

网友D:
可敬的T叔: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