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紧急求助!

楼主(2010-09-15):
我用的是mega8,8M的晶振,电容式22pF的,但是现在就是示波器一测才几十Hz,熔丝位也配置了,spi时钟我也检查了,没问题啊,求助大家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?我都郁闷了!就是找不到原因啊

网友A:
换个芯片试试

网友B:
我看这是示波器的问题.
首先你把时间精度打到 uS 以下的级别再看波形.
这是数字示波器特有的问题.

网友C:
同意楼上。示波器量时钟信号会有混淆,如果有自动测量档,让它自动一下就好了。

网友D:
测试方法问题:
示波器的探头必须打到10X档,否则探头一挂上去晶振就会停振的。

网友E:
楼主说spi时钟没问题
那就是熔丝位配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