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s管驱动继电器

楼主(2010-09-15):
file:///I:/111.bmp 我用单片机的一个I/O口接mos管驱动一个线圈电压为5v的继电器,经上电实验,mos管工作正常,线圈两端电压在mos管导通时有5v,继电器换个多个经检验都是好的,但是结果是继电器就是不吸合,百思不得其解啊,请教大家!

楼主:
没法发图片上来,麻烦大家打开111.pdf看,谢谢

楼主:
mos管为ntd12n10

楼主:
mos管的datasheet

网友A:
驱动的是继电器的线包,图中怎么是个常开触点?
驱动继电器用12N10?

楼主:
我用的是candence画的,原理图库中继电器线圈就是那个符号,带触点的。谢谢

网友B:
1. 继电器是5v,但不通
2. 继电器>5v,所以吸不动

网友C:
我怀疑继电器封装错了,该接线包的接到触点上了。呵呵。
万用表量一下吧。

网友D:
不对呀,继电器线圈是几伏的?

网友D:
用102电阻串个LED并在线圈两端,极性要搞对。试一下。

网友E:
1.用万用表量一上.线圈的话.会有阻值.如果量到的是常闭两个脚.则内阻会非常小.
2.确认后.直接用DC power接上电后..你会听到.啪的一声(有点夸张,也是事实).继电器吸合.

这不难吧?

楼主:
谢谢大家,再重复一下,那个图画出来看上去像个触点,实际上是继电器线圈,我也不知candence原理图库画出来咋会是那样。那个继电器我单独加5V电压试过,能吸合,是好的。继电器线圈是5V的,量过也是好的。
另请教tyw:1. 继电器是5v,但不通。2. 继电器>5v,所以吸不动。啥意思,请明示?

网友F(2012-02-04):
你在电路中串一个电组,继电器线圈导通是需要一定的开启电流的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