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电源供电运放只能输出0以上电压吗?

楼主(2010-09-15):
请教:
         有一个输入信号0-2.5V,准备用运放电压跟随下增加驱动能力,因为信号范围是0以上的,所以我选择了一个运放LT1354做跟随,但忽然发现此运放是双电源供电的。我的疑问是:
   1   双电源供电的运放可以用单电源供电吗?
   2   如果我把输入信号接运放的反向输入端,那输出信号是什么呢?
   3    如果我把输入信号接运放的同向输入端,运放+5V供电,是不是输出也是0-2.5V,如果运放-5V/+5V供电呢?

网友A:
没有查该运放资料,不知道该运放是否能够输出到电源负端。
1、某些情况可以,某些情况不可以。
2、如果是跟随器,输出自然跟随输入。反相放大,看你的放大器增益多少,但一定输出与输入反相。
3、不知道该运放是否可以输出到零,即使可以到零,实际上也不能真正到零,很小(几十mV,与输出电流有关)而已。双电源供电当然可以到零。

网友B:
凌特的这一款OP应该不便宜,向楼主推荐SGM8922A,如果要求高转换率,可以用SGM8051/2

楼主:
我知道有些运放是双电源供电的,有的允许单电源或双电源供电:
那  1   对于一个0-2。5V的输入信号,我想做一个简单的跟随,如果我选择可以单电源供电的运放比如LT1214
放大器工作在增益为1状态,如果输入信号接运放的同相端那输出是否是0-2。5V;如果把输入信号接到反相端,但运放仍然是+5V单电源供电,那么此时能输出-2。5V-0的信号吗?
    2  同样的情况如果换一个+5V/-5V供电的运放同样做简单的跟随那输出是什么样的呢?

网友C:
单电源供电的运放,就算是最优秀的Rail-Rail类运放IC,输出也到不了0V。如果没有其他电压源的话,几乎是不会出现-2.5V的(有例外,比如0~2.5V脉冲信号输入经单电源运放,输出经电容隔离直流,某一瞬间可以出刚好-2.5V)
+/-5V双电源的运放可以比较方便的输出0~+/-2.5V。

楼主:
我的疑问:输入信号0-2.5V,要求输出不变 只是想用运放做一个电压跟随。请问:
      采用单电源供电的运放(RAIL-TO-RAIL)能否输出不变的0-2.5V信号,如果不能到0V那最低到几伏?

网友D:
楼上的各位已经回答得很清楚,不同型号的运放在不同的负载电流、温度、频率、失真度等等条件下,最低输出电压是不同的,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查阅这些芯片的数据手册,里边有详细的图表解释这个问题。

网友E:
看你怎么用法,不是不可以,也不是都可以。

楼主:
查了下资料 发现ADI的很多说明是输入输出RAIL-TO-RAIL的单电源运放输出最低电压非常接近0V,比如AD8551,负载为100K欧时最低输出能到1mV;同样对比了LINEAR凌特公司的很多单电源运放比如LT1636等输出最低电压在空载时已经几个mV了,带负载时最低输出电压都在几百mV,甚至接近1V了,请问:
   1   他们的性能差距真的这么大吗?
   2   还是我的比较方法有问题?

楼主:
数据手册摘录如下:

网友B:
楼主的对比没有错,这些正电源供电的运放输出low电平高精度的也就是做到mV级,圣邦的SGM8551的参数如下,可以和AD8551比肩了:

楼主:
看来模拟器件还是ADI的比较好 我打算全部选择ADI的器件

网友F:
我们正在用的一款ISL28233,性价比挺不错的,可以尝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