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外对管使用问题请教,

楼主(2010-09-15):
今天在学着用红外对管的时候,出现了疑惑,电路很简单,发射部分就是+5V接一个470的电阻再接发射管,接收部分也一样,就是一个+5V接470的电阻接接收管,电路如下
在发射管接通时,接收管上的压降为4.8V,发射管未接通时,接收管上的压降为5V,我想问下,为什么在发射管接通时,接收管上的信号变化这么小呢,理论上不应该时低电平吗,这在实际电路中是正常的吗,如果不是正常的,那么应该怎样使用,红外对管型号不知道,实物图可以上传如下;

网友A:
R2接的多大呀?

网友B:
正常现象,470欧的R2太小了,改为10K/4K7就差不多了。

网友C:
路过,说两句:
    接收时,接收管两端压降只有0.2V,说明Ic电流太小,Ic与Ib是同向关系,则Ib太小,那么很自然接收到的光强或者能量小;
     你可以这样试下:
     1.将接受端电阻换大,这样同样的Ic却产生了更大的压降;
     2.将发送端电阻减小,这样能发送出更高的能量;

网友D(2013-05-17):
台湾佰鸿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销售部(佰光电子)主要生产(红外对管,发光二极管,光耦,SMD贴片)打造台资企业,做高端市场,性价比高,产品稳定性好,一致性强。服务周到,为客户提供最好的高端产品。欢迎采购。联系方式:0574-87655061 15957445833  QQ:15957445833刘晓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