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熟悉STM32编程的进来帮个忙

楼主(2010-09-15):
1,#define IS_GPIO_MODE(MODE) (((MODE) == GPIO_Mode_AIN) || ((MODE) == GPIO_Mode_IN_FLOATING) || ;请问这个加了红色背景的是什么意思;特别是IS—是什么意思,后面这一句是什么意思

网友A:
个人理解是一个宏的预定义。
IS可能是宏的命名的一部分。
后面这句是将GPIO的模式设定为AIN或FLOATING

网友B:
is , is_man,就是一个判断

网友C:
就是定义了一个宏:IS_GPIO_MODE,请不要把标识符分割看。

网友D:
就是一个宏的定义,不能分开看,学过C++就知道了,很多这样的

网友E:
就是一宏定义。在代码执行过程中,可由定义的语句直接替代宏。
#define  IS_GPIO_MODE(MODE)   (((MODE) == GPIO_Mode_AIN) || ((MODE) == GPIO_Mode_IN_FLOATING) || (...) ) 举个例子
代码中出现:
if( IS_GPIO_MODE(GPIO_Mode_AIN) )    可等价于
if((GPIO_Mode_AIN == GPIO_Mode_AIN) || (GPIO_Mode_AIN == GPIO_Mode_IN_FLOATING) || (...)) 是个判断语句,显然该语句是个真命题

网友F:
在软件编程中,很常见的一个语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