硅胶按键焊盘被氧化问题

楼主(2010-09-15):
硅胶按键氧化问题,他给外部负载提供一个低电平,当按键按下,负载直接接地,负载流经此按键焊盘电流大概是20几毫安,问题是,器件在使用过程中,时间长了按此键失灵,把焊盘表面刮下,又好了。但新产品未使用的放库房里,时间长了,也会有那么几个失灵的,哎,怎么回事呢?PCB工艺问题吗??焊盘是镀金的,

网友A(2011-09-01):
焊盘氧化,按键表层接触膜氧化,镀金是镀金属还是镀黄金?

网友B(2011-10-16):
焊盘,渗碳

网友C:
炭膜的,20多MA 不可靠,最好是镀金的

网友D:
我以前做硅胶按键的PCB基本要就就是镀金!还有库存PCB的存储工艺也有要求

网友E:
镀金有问题

网友(2014-12-23):
大虾能不能告知这硅胶按键的PCB怎么画呢,为什么我画出来的总是有DRC错误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