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场效应管的放大应用

楼主(2010-09-15):
我用的一个传感器需要4A的脉冲电流,想设计的是用手按按钮,出来一个正负4A的电流给传感器,大家帮我设计一下啊,
目的是要在R3的两端得到一个正负4A的电流,R3 只是一个假想的负载,,我测了R3两端的电压了很小,还不到5V,这说明输出的电流也很小啊,但是为什么电流上不去呢,我需要4A的电流,电路应该怎么改呢?谢谢

网友:
c1太小吧???

网友A:
P沟管反了。
偏置电路不对。
如果给负载的波形是方波,根本没有必要加偏置。
频率1kHz,12V电源,4A电流,不如使用双极型功率管。双极型功率管需要较大的驱动电流,但在这样的电压电流容量下可能比MOS管便宜。

楼主:
关键是现在我的系统是电池供电,所以不能提供高电压和大电流,电池用1.5V的那种电池,

楼主:
我改了电路,现在差不多了,后面R3=1哦的电阻,那电压值就是电流值了,不知道这样的电路行不行啊,大家帮我分析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