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8 I2C 是400K? 4M?

楼主(2010-09-15):
今天看了一下ST的datasheet:
RM0016 Reference manual
December 2009
I2C  是400K? 4M?

楼主:
是不是说给I2C模块要1/4M的频率,但I2C却只能输出100/400K,做为硬件模块,那速度就不快了。

网友A:
4M是I2C模块输入时钟频率。

400K是I2C总线快速模式的时钟频率。 这个是协议。

网友B:
4M是I2C模块输入时钟频率。

400K是I2C总线快速模式的时钟频率。 这个是协议。
引用 网友A:

是的。
4M是I2C模块输入时钟频率,这个时钟来自芯片内部

400K是I2C总线快速模式的时钟频率,这个速度是I2C的两个引脚的输出、输入速率

网友C(2012-08-05):
I2C模块的输入时钟,与系统操作时钟,是什么关系呢?通过什么关联?
    有人能说清楚吗?

网友D:
I2C_CCR写得很清楚。

网友E(2014-04-12):
我也有疑问

网友F:
I2C跑到 4M,波形惨不忍睹的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I2C跑到 4M,波形惨不忍睹的。

400kbps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