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S管中的米勒电容影响

楼主:
MOS管中由于门极和漏极间存在米勒电容,影响开启时间
一般解决办法就是在栅极和源极间并联一个小电容
这样做的原理是什么?
在什么情况下才考虑米勒电容?
米勒电容影响的时间怎么计算?
问题有点多,希望师傅们能够解答一下,谢谢了!

网友A(2010-09-15):
“米勒电容”不是个实在存在于MOSFET中的电容,它是MOSFET棚漏极间的电容反映到输入(即棚源间)的等效电容。由米勒定理可知,这个等效电容比棚漏间的实际电容要大许多,这个效应所形成的等效电容称为米勒电容。
由此可见,在棚源极间并一个电容无助于减小米勒电容,反之更会降低MOSFET的开启速度。米勒电容的计算,可查数据手册中的Cgd,然后根据具体电路的电压增益计算。

楼主:
谢谢HWM师傅!
米勒电容的计算,可查数据手册中的Cds?不是Cgd吗?

网友A:
re 3L:

2楼有误,应该是Cgd。

网友B:
在g与s之间并联电容对减少MOS管开通关断时间毫无用处,恰恰相反,会增加开通关断时间。
功率MOS管往往给出一定条件下管子开通所需要的电量和充电曲线,可以作为驱动设计的参考。

网友C:
电容越并越大!如果理论上可能串一个还差不多,不过米勒电容是个等效电容无法串嘀!

MAY老爷子还没休息啊

网友D:
在关断感性负载时,如果驱动电路的内阻不够小,在MOS的GS间并联一个适当的电容,可防止关断时因米勒电容影响出现的漏极电压塌陷。

网友C:
LS能详细讲解一下漏极电压塌陷吗?

楼主:
在g与s之间并联电容对减少MOS管开通关断时间毫无用处,恰恰相反,会增加开通关断时间。
功率MOS管往往给出一定条件下管子开通所需要的电量和充电曲线,可以作为驱动设计的参考。 ...
引用 网友B:

maychang老爷子
管子开通电量为:I=Qg/T (T=1/工作频率/2/100)  对吗?
充电曲线是下面这个吗?这么看呢

网友E:
回复 楼主:

并联电容的的话减小的等效阻抗,串联电容的话减小了电容容值,我们应该怎么综合考虑呢?

网友B:
9楼:
这就是MOS管充电曲线。
从图中可以看出米勒电容不是在整个充电过程中都起作用,仅在MOS管处于线性放大状态时起作用。
图中曲线接近水平部分是米勒电容起作用的部分。左边倾斜上升部分,MOS管尚未导通,右边倾斜上升部分,MOS管已经进入可变电阻区(在开关电源中借用双极型三极管说法是“饱和”)。
米勒电容起作用部分接近水平,可见米勒电容相当大,
可见充电过程是非线性的,所以计算米勒电容意义不大。驱动电路应该在设计的上升时间内将门极充电到一定电压。如果需要知道米勒电容具体数值,可以量一量图中曲线接近水平部分的斜率来计算,这样比较准确。

网友F:
这个电容可以代替变容二极管做VCO用,蛮好使的。

网友G:
当采用共射放大电路而且增益比较大时要重点考虑,
解决办法:1降低源的阻抗2共射共基级联,共射提供电流增益,公基提供电压增益3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H:
回复 网友B:
请教老大个问题:
1、mos的开通状态的变化或者过程:从截止区——饱和区——可变电阻区(随Vgs的增大影响。)

2、米勒效应只是在mos的饱和区产生影响。

不知这么理解对否?

网友B:
14楼:
正确。
不过,说“米勒电容(或米勒效应)仅在饱和区存在”更好一些。
2楼HWM的表述已经说明:米勒电容并非常数,而是随增益而变化的。

网友E:
回复 网友B:
  我们一般是串联一个的电容来降低工作在变阻区的米勒电容,但是esr增大。
  假如并联一个电容,电容值增大,但esr减小了。
   这个说法对吗?我们实际的时候应该怎么应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