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高手!!!!!

楼主(2010-09-15):
74ls164与74ls138共同占用了单片机的3个管脚,其中138负责数码管选通和按键检测,164负责数码管数据显示

网友A:
再用个空的IO作为164和138的片选~

楼主:
谁有好的思路啊??

楼主:
这个电路是别人设计的,我正在愁呢??谁有好的思路??对这两个器件编程互不影响啊

网友B:
直接上LED驱动,不要那么麻烦。成本比164+138还便宜些。可以点77个灯接20个按键,SPI接口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5楼,可以推荐一款LED驱动芯片吗??,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164+165??设计电路着只给我留下了3个IO口,用于驱动164和138,其中138负责按键扫描和数码管选通,164负责数码管显示

我现在就不知道怎么通过编程把这两个芯片驱动起来,并且互不影响???

楼主:
164、138共用两个IO口啊!!

楼主:
上楼到底什么意思啊???

楼主:
见上图,是对方提供的图纸,请问怎么数码管和按键同时运行啊???

网友D:
通过软件来协调是可以实现的,但是这样子搞多麻烦啊!
已经有好几位给你提供了方案。
下面说一下针对本问题是咋通过软件实现的
1、P2.3置为1
2、P2.5产生脉冲,此脉冲作为74HC164的时钟输入。
3、P2.4根据需要产生数码管的数据。
4、
   (1) 以上三步在操作的时候必然会关闭四个三极管,也即关闭位选,因此74HC164移位的时候不会影响数码管的显示,同时又能给数码管准备数据。
   (2)以上三步在操作的时候只能使138出现这么几种情况,Y4 OR Y5 OR Y6 OR Y7有效。当然,到底谁有效跟P2.4的数据有关,反正只要P2.4的数据是变化的,就能遍历Y4 AND Y5 AND Y6 AND Y7,这说明了什么呢?不正是按键扫描的操作么。
5、P2.3置0,然后根据当前哪位数码管点亮来确定P2.5和P2.4的状态。

楼主:
1、P2.3置为1

非常感觉楼上!!!!思路是最重要的啊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