锰铜电阻的问题?

楼主(2010-09-15):
请问下..本人近来在做一个电表..发现许多人都用锰铜分流器.查了下..发现它不是来测直流的吗?为什么可以接火线上呢?

网友A:
锰铜电阻也可以对交流电流采样,并非只能使用在直流上。

楼主:
原来这样啊..谢谢maychang

网友B:
电阻不分交流直流,电容有,电感也有。

网友C:
现在的电表基本上都选择用锰铜丝做电流和电压的采样了。

呵呵,成本低,体积小啊。。。

主要信号采集后转成数字信号通过光偶隔离后送MCU处理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