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虚拟机vmware5.0 与 虚拟PC2007 优缺点比较。

楼主(2010-09-16):
解读开源软件离不开虚拟机,这是修炼成编程高手的必需秘技之一。
开发驱动程序离不开虚拟机。因此驱动开发者离不开虚拟机。

以下的评测是指两种虚拟机都安装在windows XP 内。

虚拟PC2007 的优点:
被微软收购后免费,能再现一台真实电脑硬件,其中的CMOS设置达到了真实状态,虚拟的硬盘可以使用FDISK,因此支持克隆映像安装。对windows 家族支持非常的好。

缺点:
对linux 支持不稳定,RH9出现莫名其妙的挂机,不支持主机的USB硬件实连接。因此对于要用作USB驱动
开发就不合适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wmware5.0 的优点:
能虚拟桥接所有主机上的硬件。支持主机的USB硬件实连接,适合USB驱动开发。
对linux 支持很好。

缺点:
虚拟的电脑CMOS界面不够真实,虚拟硬盘不能使用FDISK,因此不支持克隆windows映像安装。

网友A:
对不起,跟AVR无关,请发到其它分区...

楼主:
说没关系的一定是技术菜鸟!
AVR有用IO 模拟USB键盘的程序,有对PC端驱动无关的,有要PC锁定USB端口的,这是要开发者懂得PC端的驱动调试技术。
AVR有大量的开源代码,读其代码需要一定的技巧。2楼懂个鸟!

网友B:
粉丝发的贴子有点象技术大踢爆的感觉。
在windows 下生存的8位单片机菜鸟至少找到了如何阅读大型项目源代码的大方向。

网友C:
谁说vmware不支持fdisk?
vmware对windows的支持远好于virtual PC啦。

用过vmware,谁都不会想用VPC了。

网友D:
Virtual PC已经是N年前的**了,如今VMWare都发行到7.x版本了。VMware对Linux系统支持得很好,但是新版的VMTools不再支持Win9x了,有点遗憾……

网友E:
T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ld

典型的以权谋私,
典型的与AVR技术无关
典型的outman

网友C:
Win9x有对应的vmtools吧?

网友B:
//典型的与AVR技术无关?
对于其它8位机系列的MCU,因没有得到GCC的支持,想用虚拟机连门都没有!
只是可怜了那些还被蒙在鼓里的单片机初哥们。

网友F:
感情用AVR还要用虚拟机啊,太恐怖了点吧。

网友C:
GCC有啥好的?
你喜欢,习惯用,并不代表初哥就得学会用。

网友E:
//典型的与AVR技术无关?
对于其它8位机系列的MCU,因没有得到GCC的支持,想用虚拟机连门都没有!
只是可怜了那些还被蒙在鼓里的单片机初哥们。
引用 网友B:

专家果然是庄稼,果然够out。
1、GCC就只支持AVR?还是说后面列表里的那些除了AVR都不是8位机?
2、你是为了用AVR才去玩虚拟机?还是为了玩虚拟机而去用AVR?
3、你是为了Linux才去玩虚拟机?还是为了玩虚拟机而去用Linux?
4、GCC就只能在虚拟机上用吗?就只能在Linxu下跑吗?
5、不用GCC的就“想用虚拟机连门都没有!”???
6、Linux就只能在虚拟机上用?????

俺只稍微有点点可怜那些还被蒙在鼓里的虚拟机初哥们。

附件:
支援的处理器架构(貌似很不完整)  GCC目前支援下列处理器架构(以4.1版为准):

  Alpha

  ARM

  Atmel AVR

  Blackfin

  H8/300

  IA-32〈x86〉 与x86-64

  IA-64例如:Itanium

  MorphoSys 家族

  Motorola 68000

  Motorola 88000

  MIPS

  PA-RISC

  PDP-11

  PowerPC

  System/370,System/390

  SuperH

  HC12

  SPARC

  VAX

  Renesas R8C/M16C/M32C家族

  较不知名的处理器架构也在官方释出版本中支援:

  A29K

  ARC

  C4x

  CRIS

  D30V

  DSP16xx

  FR-30

  FR-V

  Intel i960

  IP2000

  M32R

  68HC11

  MCORE

  MMIX

  MN10200

  MN10300

  NS32K

  ROMP

  Stormy16

  V850

  Xtensa

  由FSF个别维护的GCC处理器架构:

  D10V

  MicroBlaze

  PDP-10

  MSP430

  Z8000

网友B:
to : 10 楼,没有人逼着你去用。
但是能够知道运用虚拟机结合AVR积累了的大量开源软件,给你技术上带来哪些提升,这是两码事。
当掌握到一种好的学习方法,就能使收获与付出成正比!
已经到岸的过来人不会轻易告诉你,难得楼主粉丝发贴。踏进AVR板块的网友运气真不错。

网友B:
今天太困了,明天再跟洗碗机扯。:sleepy:

网友G:
老X说的好!

顶一把!

网友C:
开洗碗机,刷宇宙飞船!

网友H:
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:
洗碗机对于GCC在AVR上的应用只得把嘴,根本就没有比较过8位机与32位机上的开源程序和文挡。
再不客气猜一下,有可能洗碗机仅是把GCC作为灌水的谈资!

网友I:
洗碗机也拉下水了。。。

网友B:
潜艇说了一个大实话,赞一下!

网友G:
本次PK,老X又输了~~~,看来老X的一点本事只能找匠人PK~~~。

老X何时将号称可视成本只有4.201元,“纯硬件的独轮车”拿出来晒一晒?本来准备气死匠人的?结果可能气死自已~~~  :lol

俺认为,匠人从一个搞文学写诗的作家,能横跨整个大陆,弃文从理,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,当了一名合格的电工,本身就是一种挑战,一种本事。

俺们网站的老X, 机电双勇,水平再高,但还是没有脱离从理到理,只是在内部转了一个大圈,从机械走向电子,机电一体化么,机电本来就是一家。

俺们网站的老顽童HOT大叔, 有“俺能从软件画出硬件,硬件编出软件,说明书搞出产品。”之本事,但只限于微机类嵌入式部分产品,随手弄个老X最拿手的机电一体化机让他一手包,老顽童只能干瞪眼了。

老顽童“除了嵌入式,除了密码学,还有天文地理人间长河以及搞笑等技能~~~”,但密码技能再大,敢全球PK,也比不上俺网站天上飞的水下钻的本事大,老顽童也斗不过这类“神”人也。

最后连那集老顽童一生智慧的“密码”学技能,也被逼的上天无门,入地无缝,走头无路,碰到这无知又无畏的后生,老顽童只有死路一条,逼到最后,无路可走,无计可施,烦恼+苦恼,老顽童被追杀的只求保命,只能“菜农近日烦恼,想与飞船晒晒革命奖状”,还被贬的一文不值。

老X想和俺网站天上飞的水下钻来PK?结果可想而之,除了自已给自已找台阶下:“俺什么都不用说”,估计也找不出更好的出路了~~~

只有匠人随口一句话:
那样的算法也好意思来讨裤子?那裤子岂不是要贬值啦。

就好像3岁顽童说:“你猜,我刚才在想什么?你使劲猜!”——鬼才猜得出这种“密码”。

期待飞船拿点真正的绝活出来。这才是网友之福,21ic之福。

就将那天上飞的水下钻的3岁小P鬼彻底打扒下了,雅雀无声。

老顽童被终止追杀,总算好喘一口气,二姨家从此太平,匠人能文能武,俺们网站的高手中又有几个有此本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