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看看这个是稳压电路吗?

楼主(2010-09-16):
解剖一个电路,估计是稳压的,请帮忙分析原理,谢谢!

网友A:
不仅限流,还限压。
最在电压不大于VD的稳压值减去0.7V。
限定最在输出电流约是0.7/R8。

网友B:
楼上的能细讲讲吗
学习一下。

网友C:
短路过流保护。

网友D:
3楼说得比较准确。

4楼:
输出电流很小,R8上压降不足以使Q2导通时,这就是一个稳压电路。
输出电流够大,使R8上压降可以使Q2导通时,Q2将Q1的基极电流“吸收”掉 Q1中电流不再增加,进入限流状态。
图中各电阻阻值均为虚拟,需要根据具体电路计算。

网友E:
同意7楼观点,说的很详细!:lol

网友F:
7楼说得很好。可以当电路是个稳压限流电路的模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