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I c6722 内部rom使用问题请教

楼主(2010-09-16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烧到ROM?不是烧到RAM或FLASH吗?本人菜鸟

楼主:
是的,烧到内部rom里。想省一片外部存储器

网友B:
那之前装的是什么程序

网友B:
感觉应该可以,需要进行一些配置。
记得单片机上是通过一个硬件引脚实现的,不知道这个DSP是否跟单片机在这点上相似。
看看数据手册吧

楼主:
不一样。目前很多单片机可以直接烧写内部的rom,当初设计dsp的时候就是这种想法。到了最后才遇到这种问题

网友C:
目前我还只用过RAM和FLASH,也想知道,帮顶

楼主:
目前初步判断672x系列的内部rom不可以作为自己的程序存储器使用。
  TI的dsp开发不是很方便,准备采用其他方式。

网友D:
8# 钻研的鱼 你知道rom和flash的区别不?

楼主:
flash是rom的一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