热敏电阻

楼主(2010-09-16):
热敏电阻是敏感元件的一类,其电阻值会随着热敏电阻本体温度的变化呈现出阶跃性的变化, 具有半导体特性.
热敏电阻按照温度系数的不同分为:
1、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(简称PTC热敏电阻)
2、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(简称NTC热敏电阻)
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其电阻值随着PTC热敏电阻本体温度的升高呈现出阶跃性的增加, 温度越高,电阻值越大.
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其电阻值随着NTC热敏电阻本体温度的升高呈现出阶跃性的减小, 温度 越高,电阻值越小.

PRF18AR471QS2RB
PRF18AS471QB1RB
PRF18BA471QB1RB
PRF18BA471QB5RB
      PTC(Positive Temperature Coeff1Cient)是指在某一温度下电阻急剧增加、具有正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现象或材料,可专门用作恒定温度传感器.该材料是以BaTiO3或SrTiO3或PbTiO3为主要成分的烧结体,其中掺入微量的Nb、Ta、Bi、Sb、Y、La等氧化物进行原子价控制而使之半导化,常将这种半导体化的BaTiO3等材料简称为半导(体)瓷;同时还添加增大其正电阻温度系数的Mn、Fe、Cu、Cr的氧化物和起其他作用的添加物,采用一般陶瓷工艺成形、高温烧结而使钛酸铂等及其固溶体半导化,从而得到正特性的热敏电阻材料.其温度系数及居里点温度随组分及烧结条件(尤其是冷却温度)不同而变化.PTC热敏电阻除用作加热元件外,同时还能起到“开关”的作用,兼有敏感元件、加热器和开关三种功能,称之为“热敏开关”.电流通过元件后引起温度升高,即发热体的温度上升,当超过居里点温度后,电阻增加,从而限制电流增加,于是电流的下降导致元件温度降低,电阻值的减小又使电路电流增加,元件温度升高,周而复始,因此具有使温度保持在特定范围的功能,又起到开关作用.利用这种阻温特性做成加热源,作为加热元件应用的有暖风器、电烙铁、烘衣柜、空调等,还可对电器起到过热保护作用.
PRF18BB471QB1RB
PRF18BB471RB1RB
PRF18BD471QB1RB
PRF18BE471QB1RB
PRF21BD471QB1RA
PRF21BE471QB1RA

PRF18BA471QB1RB
制造商:  Murata

产品种类:  热敏电阻 - PTC

RoHS:   详细信息

电阻:  470 Ohms

容差:  50 %

端接类型:  SMD/SMT

工作温度范围:  - 40 C to + 150 C

尺寸:  0.8 mm H

封装:  Reel

串联:  PTC

类型:  PTC

电压:  32 V

网友A:
PTC热敏电阻根据其材质的不同分为:  陶瓷PTC热敏电阻和有机高分子PTC热敏电阻。
热敏电阻按照温度系数的不同分为: 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(简称PTC热敏电阻)和 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(简称NTC热敏电阻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