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st tool 里面怎么设置cosmic编译器总是出错呢?

楼主(2010-09-16):
下载了,sttoolset.exe,4.1.6版本,然后在tools-option里面设置toolsets,选择了stm8 cosmic,选择了安装路径,但是,每次都说找不到文件,可是我到了该目录下,可以找到啊。反复重启,卸载,重装,依然如此,请问怎么回事呢?也注册了lisence

网友A:
除了在这个地方进行设置,在项目里还需要设置:Project->Settings...->Toolset,选STM8 Cosmic

楼主:
试了,依然不行

楼主:
换了2个电脑了

网友B:
为啥还是不行,有什么提示没

网友A:
光用文字描述有时候很难判断,如果能贴出几张图,就比较清楚了

楼主:
编译器在路径中

网友A:
这是不相关的警告,不影响正常编译,可以不用理会它。

警告的意思是:有 至少1种编译工具的路径没有设置过。

网友C(2012-01-12):
我也碰到了一样的问题,真的不用理会么?

网友D(2012-11-24):
怎么就没人回答这个事情???我也这样。不知道怎么回事情。

网友E:
cosmic编译器的license是不是有问题?

网友F:
我也有这个问题,不理解。。。

网友G:
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,有没有哪位能解决的!

网友H(2013-05-22):
我刚开始安装学习就遇到了,咋杂学习呢?有人能帮忙解决吗

网友I(2015-04-03):
我也是这个问题,不知道楼上解决了没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