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串磷酸铁锂电池均衡保护板求助

楼主(2010-09-16):
(无正文)

楼主:
自己顶一个

楼主:
在网上找了相关资料,终有所悟.
锂电池组均衡主要有以下2种方式
1,电阻分流式 2,能量转移式
我打算采用方式1,电阻分流式.这种方式是市面上最常见,也是最简单的方式.成本较低且容易实现.

      原理是这样,控制器会实时监测各节电池的电压,如果发现某一节电压过高,并且达到了均衡开启的条件,该电池对应的开关就会打开,这时该电池对应的电阻上就会有电流流过.如果当时是在充电,那么流过电池的电流就会减少,该电池充电速度减慢,最终跟其它电池的电压相同;如果当时是在放电或者闲置,那么该电池的电量会在对应的电阻上消耗掉,最终电压下降,达到与其它电池相同的水平.

网友A:
TI有有源平衡的控制方案芯片。

网友B:
TI有专用芯片,主要考虑充电的均流,还有要参考电池的充放电曲线。

网友C(2010-10-22):
4串的就别上mcu了,找个专用芯片算了,成本可能差不多

网友D:
俺给客户整三串,用3颗LV431加pnp管+电阻做过压分流器

网友E:
我司用GT631x有做过类似的客户,主要是均衡不好做,如有需求可与我沟通:michael_zhang@vip.163.com

网友F(2017-08-10):
引用 网友C:
4串的就别上mcu了,找个专用芯片算了,成本可能差不多

哥们有推荐的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