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的单步调试速度快吗?

楼主(2010-09-16):
我用avr的时候单步极慢,所以几乎不用这个单步.不知道STM8和STM32的单步调试快不快?

网友A:
STM32用JLINK单步的话极快,几乎不需要等待;STM8用ST-LINK调试的话单步慢些,但绝不是极慢,也就等个不到1秒的时间,完全可以忍受

网友B:
STM32用JLINK单步的话极快,几乎不需要等待;STM8用ST-LINK调试的话单步慢些,但绝不是极慢,也就等个不到1秒的时间,完全可以忍受
引用 网友A:

是的。
另外,STM32用ST-Link单步的话也挺快

网友C:
两位大侠分析的很有道理,楼主可以考虑用这两款芯片

网友D:
感觉速度挺快的,楼主可以尝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