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单片机选型

楼主(2010-09-16):
要开发注气井井下温度压力测试仪,
要求低功耗,体积小,耐高温,2路大量A/D采集存储,2路脉冲信号,上位机通讯RS232
烦请各位推荐合适的CPU型号

了解到有采用PIC16系列单片机的,不知具体型号

网友A:
具体要求不够明确,先推荐一个
http://www.microchip.com/wwwprod ... x?dDocName=en544838
E档的扩展级芯片-40~125摄氏度工作范围,8路10位ADC,有串口,容易满足电池供电的低功耗要求,只是Flash只有2K字,不一定够用(可以考虑容量大点的PIC16F1936/1939)。大量ADC数据存储,建议用外扩串行大容量Flash芯片或EEPROM。
另外个人感觉在此工作环境,RS232不一定合适。建议考虑转换成光通信(可以用红外管简单实现),难度低点的可以考虑RS422。注意多采用屏蔽、吸收等保护措施。

网友B:
同意2楼观点,能满足你提出要求的单片机太多,在低功耗方面TI做的还是比较好的,工控稳定性方面PIC的还不错,所以你说的要求不具体,比如通讯速度要求达到多少?AD要求多少分辨率?AD的采样速度要求多少?

网友:
PIC16F723,PIC16F883,PIC16F690,XLP可以考虑PIC16F1933,这都是低脚位的产品。

楼主:
多谢各位指点
AD转换要10位的,通讯波特率115200,无需在井下通讯,在井下采集数据存储后(16000组数据),连续测试几个小时,测试结束提出仪器后地面与PC机通讯

具体些的要求我也在沟通中

网友C:
同意2楼观点,能满足你提出要求的单片机太多

楼主:
初步确定选MSP430F 2112+PGA112+24LC1025
另有一方案用PIC16F883

网友D:
这个感觉比较简单,只要找一个ram大于16K(因为就算你数据全部存储在RAM中也就不超过15K)的单片机就可以了。应该不是很难的,PIC里面有很多型号的都满足这个要求

网友E(2010-11-19):
ST的32位、8位MCU,可以考虑不?

网友F(2011-01-18):
我这边有完全替代PIC16F883的产品,应该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

网友G:
哎 时代变了 你永远都跟不上别人的脚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