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xmega ad offset

楼主(2010-09-16):
大家好,冒昧打扰了,我最近在搞xmega 16d4的ad,我参考1300,Using the XMEGA ADC .zip中的例子,采用poll模式,无符号,测量ADC2,但老死在offset = ADC_Offset_Get_Unsigned(&ADCA, &ADCA.CH0, false); 仿真器单步调试到do{
      }while(!ADC_Ch_Conversion_Complete(ch));就进行不下去了(附件adc2工程poll)。求教各位大大?

网友A:
楼主很先进啊。请问在哪能搞到Xmega 系列。价钱是多少?

楼主:
中断方式一样也不行啊

关于D4系列的AD路数,我参考了XMEGA D MANUAL第243页,上面写着有MUXPOS ADC0~15共16路,而XMEGA D4 Preliminary 第48页写着PA0~7和PB0~3共12路,但iox16d4.h第997行ADC_CH_MUXPOS_enum写着只有pin0~7共8路,而且I/O View窗口ADC Channel 0 Positive Input Select 也只有这8路,请问到底有几路,我又该如何操作PB口的四路呢。
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