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分析一下变压器啸叫问题

楼主(2010-09-16):
一款开关电源:四路输出:5V/4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V/1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2V/0.5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24V/0.5A
5V/12V/-24V正常,-12v那路原来坏了一个整流二极管,忘记了型号,用FR205代替,焊上FR205上电后变压器啸叫,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呢?

T

D

+

C

Vin

GND

Vout

+

楼主:
变压器只是与-12v那路相关的一部分,简化了

网友A:
是电感啸叫吧,先查查是否焊接不良,另换耐流大点的电感

网友B:
应该不单纯是二极管的事。

网友C:
我十目一行也没看懂
装配平台

网友D:
先检查一下换上去的二极管是不是会发热?如果会,那么请检查你后接的LDO或滤波电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