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本身功耗低的DC-DC芯片

楼主(2010-09-16):
以前用mc34063芯片,芯片本身功耗有点大,有没有比这个功耗更低的DC-DC芯片,麻烦大家推荐一下,24转3.3V!谢谢

网友A:
用LDO的话可以看看HT7133-1或者HT7533-1

网友A:
补充说明一下,上面两款自身无负载功耗是最大5uA,极限输入电压26V。

网友B:
输出电流范围是多少?

网友C:
压差大的话可以考虑加自举,能有效的提高效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