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555脉冲发生电路输出电压是多少

楼主:
请问555脉冲发生电路输出电压是多少,接通电源时,放电管 T 截止,Vo=1。此时电源通过 R1、R2 向电容 C 充电,当电容上电压大于 2VCC /3 时,比较器 1 翻转,输出Vo=0,同时 555 内部的放电管 T 导通,电容 C 通过 R2 放电;当电容上电压小于 VCC /3 时,比较器 2 翻转,使输出电压Vo=1,C 放电终止,又重新开始充电。可是具体的输出电压值是多少呢,输出VO=1时,最大值是不是电源电压呢,理论上应该不到电源电压吧,输出VO=0的时候,是不是0V呢?多谢了

网友A(2010-09-16):
其输出基本就是电源和地电平。

楼主:
这样啊,多谢多谢,我说好多资料上都直接写的频率,没有振幅,应该就是这个原因吧。有没有典型的电路给我发一个,多谢了。要求是输出0--5V占空比为1的方波,频率为10K左右

网友A:
相关电路很多资料或书本上都有,器件的数据手册中一般就有具体应用和说明。

楼主:
请大侠看看这个电路是不是可行,能得到10K左右的方波脉冲,具体的周期为T1=T2=0.693RAC  RA是可变电阻的右边的部分阻值

网友B:
上面的电路可行,7脚没必要接。
只是要输出精确占空比50%的方波,可能不行,
非要要精确50%的方波,可在输出加个2分频器。

楼主:
那这个电路具体的输出高低电平的时间周期是多少呢? T1=? T2=? 我需要的电路的占空比也不必要太精确,差不多是1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