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急急!!!34063电压降低

楼主(2010-09-16):
15V用34063降压到5V,驱动六个光耦,一般情况下 输出5V稳定,但有时候电压会降到3.5V,而且现在很难发现低于4.5V的情况。希望大哥给指点

楼主:
补充一下,我现在5V初接了10R的负载,试一下会不会应为34063温度高引起

网友A:
34063自身温度太高是会导致输出电压下降。

网友B(2010-10-26):
试验下看看哦

网友A:
自身温升高多数是因为输出电流大造成自身损耗大。

网友C:
斩波驱动电路如果碰到这种情况,检查一下所用的电感情况,否则就加大

网友D:
5V接了个10R的负载..就战用了500mA的电流.检测下是否过流检测电阻是否太大了?

适当改小点再实验...先初步判断是过流保护还是因为热引起的保护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