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带通滤波的问题

楼主(2010-09-16):
这是我现在做的项目,用的是数字滤波器,采样频率为120KHz。 我在调试这个带通的时候,在ADC输入端只要有信号,输出就会出现失真达到的固定频率的方波。如果没有输入信号,输出也不会有信号。

我从网站上下载了这个例程,是先用ADC对信号进行采样,然后通过1KHz低通数字滤波器,最后再利用DAC进行信号还原。我就这个例程进行了实验。当信号频率在1KHz附近时,信号时可以还原出来,但是当信号小于700Hz后,信号就开始不能很好的就行还原了,当小于500Hz后,已经严重不能还原,信号频率大于1.4KHz后能很好的被滤掉。但是既然是低通,为什么频率小的也不行。其中三者的配置如下,
1  ADC配置
2  滤波器配置图
3   DAC配置图
看了上面的配置,我想问下面几个问题:
问题一:这三者之间的速率是如何的搭配的?(例程是:ADC采样速率48000SPS,滤波器是48KHz,是不是一定要将这两个的频率配置为一样)

问题二:还有按理说只要我采样的频率大于2倍的信号频率的条件就可以将信号还原的。但是我看到例程1KHz的低通用的是48KHz的采样。
如果我现在的信号时40KHz,那我的采样频率只要大于80KHz就行了,我用86KHz试,没有滤波出来?我现在设置的工程为中心频率为40KHz1KHz的带宽的带通信号,但是根本没有滤波效果,麻烦帮我看看配置那里有问题?

我在调试这个带通的时候,在ADC输入端只要有信号,输出就会出现失真达到的固定频率的方波。如果没有输入信号,输出也不会有信号。

问题三: 还有对于DMA的设置,
DMA_ADC2Filter_DmaInitialize(1,1,HI16(ADC_DelSig_DEC__OUTSAMP),HI16(Filter_DFB__STAGEAM)); 向这个的源地址、目标地址是可以随意设置吗?

上工程

楼主:
有谁做过这个的,指导指导?

网友A:
看不到图图啊

楼主:
图看不到??
图片在附件中有一个文档,和我上面写的一样,你可以下载下来看,有可以看到图了。我不懂图片怎么看不到

网友B:
不能按照两倍的来,最好是10倍以上,刚好两倍是不行的,实际和理论还是有差别的。

网友B:
至于采样频率和滤波器频率是否要配置一样,数字信号处理没学好,还请高手解答一下了。

楼主:
谢谢上面回答。 我将频率提高了,但是还是不行。
    有谁做过PSOC的数字滤波的,请指导指导

网友C:
这个问题有技术含量,关注一下。

楼主:
这个40KHz的带通滤波,现在我用200KHz的采样率,但是还是在还原无法还原,以前没有做过这个,希望做过的出来讲解下?  说明下,PSOC里面的滤波器是数字滤波器。

网友C:
数字滤波器的种类我记着有什么巴特沃斯滤波器,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着想不起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