超声波请教

楼主(2010-09-16):
请教如何把超声波转换成音频信号

目的是相做一款使人能听到超声波信号的小玩意

网友A:
直接将频率降低,降到合适的值就好了。

网友B:
可以采用分频法,将接收到的超声波信号分频至音频范围,也可以用调制法,用超声波去调制音频信号。

楼主:
正在熟悉超外差收音机原理

楼主:
目前想到2种办法:
1.超声波放大后峰值检波
2.调制法
3.分频法领导不同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