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差分数据线为什么不要配置

楼主:
PA11和PA12是USB的两个差分数据线,按手册说默认是USART1_CTS和USART!_RTS,按官方的Demo在开启USB时钟、设置USB中断向量和初始化后就可以用了。我就是觉得有点奇怪,同样是GPIO为什么不要配置?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在开启USB时钟后,就自动配置了这两个引脚?

网友A(2010-09-16):
构造不同。

不必问为什么,直接用就好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香主,是不是说PA11和PA12结构跟一般的GPIO不一样?手册上哪里可以看到,跟我提醒下,我去查。谢谢!

网友A:
回复 网友A:
香主,是不是说PA11和PA12结构跟一般的GPIO不一样?手册上哪里可以看到,跟我提醒下,我去查。谢谢!
引用 楼主:

我也不知道,猜的。

只要能用,不必问为什么,直接用就好了。

网友B:
这就是工程师和科学家的区别,能用就行

网友A:
哈哈,曾经梦想过当个2流或3流的科学家,但后来发现离现实太远,就做了工程师。

网友C:
做工程师也挺好的,呵呵

楼主:
问题解决。在RM008第P154页有说明。大家看图片吧。

网友D:
佩服楼主的精神!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谢谢。第一次在论坛里受人表扬。:'(

网友A:
赞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!

网友C:
以后楼主会逐渐习惯在论坛里被人表扬的:lol

网友E:
楼主受到表扬就泪流满面啊;P

网友F:
也来赞扬一下楼主:victory:

楼主:
呵呵。谢谢各位啦!:handshake

网友G(2011-05-24):
as soon as the usb is enabled 这句话是否可以理解为:只要对引脚做了设置。
请大家给予答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