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C的电压和工作电流怎么测?

楼主(2010-09-16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初中物理课就讲过。

楼主:
初中物理课就讲过 ,忽悠谁哟

楼主:
比如PC817 vce0, ic  ,if 怎么测试的 不要说空话

网友B:
用电压表搭在IC的电源和地之间即可测得工作电压,初三物理至少讲过如何用电压表测电池和电阻两端的电压,换成IC就不知道了?类似的,电流表该怎么用初三物理也讲过,别把自己给忽悠了。

网友B:
PC817不是IC,但测试电压、电流的测试方法相同,if的测试电路和方法去看器件手册,注意多动脑子。

网友C:
初中物理课就讲过 ,忽悠谁哟
引用 楼主:

呵呵,maychang看见估计会拿板儿砖砸人喽。。。

如果是基本恒定的电流,可以用数字万用表电流档直接测量。

如果是低频变化的电流,可以用模拟万用表电流档大概测量。

如果是高频变化的电流,可以使用示波器+示波器电流探头简单测量。

如果是高频变化的微小电流,可以在负载端并接一个大电容后用高精度万用表测量,测量值再剔除掉大电容的漏电流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