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D日光灯电源设计讨论

楼主(2010-09-16):
LED日光灯电源,今年非常火爆,有很多公司设计由于不懂规范,做出来的产品,往往在认证阶段出现问题,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整改,
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T8电源能满足认证的的设计要求:
1.安全距离,由于电源是AC-DC的电源,有高压存在,在UL里的安规是非常严格的,初级到次级最少6.5MM以上,FOR UL1310
2.EMC, 这里的EMC就涉及到传导和辐射,以及谐波,根据ICE61000-3-2要求,所以灯具电源不管多大功率,全部要求测试CLASS C标准的谐波测试。

大家根据以上问题可以提出问题来,一起帮大家解决。

我附上我司的电源给大家参考一下。欢迎提出问题。

网友A:
地板也占个!

网友B:
看着蛮精致的。

楼主:
做LED照明的朋友要电源测试可以找我,

网友C(2010-10-26):
看上去很漂亮,赞一个

网友D:
借用一下。。试一下。。

网友E:
电路呢!怎么看!

网友F:
尺寸可以放进T8管吗?  这样的话宽度不能够超过20MM

网友G:
有具体参数没?外部尺寸,负载大小?

网友H:
没电路图,遗憾?

网友I:
没电路图!!!!

网友J:
根据外型分析,功率因素(PFC)过不了.

网友K:
不一定,
小功率的用简单的填谷电路(逐流电路)就可以了。
——不过没看到输入的双电容,倒是看到了两级EMC滤波:)

网友L:
根据外型分析,功率因素(PFC)过不了.
引用 网友J:

输入整流桥后没看到滤波电容,说明这个是单级PFC,怎么会PFC过不了?

储能搞到变压器后面去了。

网友L:
不一定,
小功率的用简单的填谷电路(逐流电路)就可以了。
——不过没看到输入的双电容,倒是看到了两级EMC滤波:)
引用 网友K:

填谷,在日光灯上可以用用,在LED里5W以下的还能凑合,但中间一个二极管要串几十欧电阻,那发热也比较大。
5W以上就不行了,要测工频的2-40次谐波,一次不过都别起卖,老外的技术堡垒,可不是闹着玩的,就是要你多用他们的IC。

网友M:
俺师妹就在UL实验室专门搞这方面的标准。

网友N:
哦,春哥师妹想必已是他人妻了,可惜可惜。。。。

网友L:
伟哥想咋的?

网友K:
Re:
伟哥想咋的?
引用 网友L:

呵呵,这还用问吗?;P

网友O:
回复 网友G:

全电压输入   L300*W18*H10MM。 输出最大20W

网友O:
回复 网友J:

这位兄弟应该不是做电源的,或不是做LED电源的。这种电路是对于LED电源最符合不过的了,任何其它方案想达到此参数,非高成本不可。

网友O:
根据外型分析,功率因素(PFC)过不了.
引用 网友J:

哈哈,你没有见过BUCK的PFC吧,上面的就是,仔细研究一下。这个在全电压输入的情况,PF>0.97,THD<12%.

想测试可以联系我,梁工。

网友O:
不一定,
小功率的用简单的填谷电路(逐流电路)就可以了。
——不过没看到输入的双电容,倒是看到了两级EMC滤波:)
引用 网友K:

这电路不用填谷式的电路的主要原因是,填谷式的过不了CLASS C的标准,也就是FOR 灯具类电源的标准,IT类产品可以。

网友P:
请教是怎样整流的,好像没看到二极管啊?

网友Q:
LED照明是个趋势啊!

楼主:
请教是怎样整流的,好像没看到二极管啊?
引用 网友P:

可以用桥堆啊,

网友R(2011-01-12):
这个在以前厂做过,试产的时候把人都累坏了。

网友O:
任何一个产品,试产的时候都会出现不同程序的问题,这当然也是验证产品的可靠性。

不过我这产品量产了好几年。

网友N:
应该是不同程度的问题。

网友S:
能把PCB发上来就好了。

网友N:
楼上又想要现成滴?

网友L:
贴了PCB也不见得能抄走,电源这玩意儿不是抄板能抄好的

网友S:
路只能一步一步走,抄到板子了,再折腾其他的,总比坐井观天好,做井底之蛙好啊。抄是漫出去的第一步。就像小时候学写字,先描摹.

网友L:
胖展想学电源?Q俺

网友T:
怎么没电路啊,模块也可以啊

网友U:
胖展想学电源?Q俺
引用 网友L:

看来胖展面子大,要是蚂蚁跟我说这句话我就爽歪了。:lol

网友V(2011-03-11):
:(电路呢!怎么看!

网友W:
这个功率太小

网友W:
这个电源应该是用7527或者6561方案

网友W:
我自己做的是非隔离的,用无源PFC做好能达0.93以上,最大功率全电压24W.T8灯管,性能参数一般。公司少量外卖,大量自己使用,高温老化箱中(220V市电工作状态下)80度24小时后能正常工作。只要产品可靠、成本低、生产简化、长寿命就好了,我不追求参数最好,只要稳定。一年了客户那边没有不良品反馈,T8日光灯我用的是NCP1200方案。球泡灯和巷照灯、PA灯、路灯用的是7527方案

网友W:
我们的客户都是要求高PFC的,所以低PFC方案我们都没有用

网友W:
我还和朋友做了款LED   RGB七彩控制背光屏,用单片机控制15-17种背光模式,有输入电源DC5V和12V方案,5V方案电源好采购成本低,用普通手机充电就可以。实际效果不错。可以用做画板、广告牌、学习廊板、节日彩画等等。

网友W:
华强北有些档口在使用

网友X:
那款T8  18W LED我们公司都是自己用  pf很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