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电路输入与输出电压之间有何种关系

楼主(2010-09-16):
file:///C:/Users/ProBook/Documents/Tencent%20Files/715811007/Image/L0MX203)%7BQURBT5TEJ7JSVQ.jpg 假设这个mos管按某个占空比的pwm波开关

楼主:
假设这个mos管按某个占空比的pwm波开关,则这个电路的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之间有何种关系?

网友A:
直接把图贴出来,可能你要多花一两分钟,但节省网友时间。

这是全桥电路,其它的等你贴出图来再说。

网友A:
负载没有画出来。
假定负载是个纯电阻,那么输出端的电感、电容和负载构成RLC电路。
看《电路》或《电工基础》这类教材(推荐邱关源老师的《电路》)中RLC电路的阶跃激励响应那部分。

楼主:
这不是RLC电路吧。输入是交流,经过整流滤波后,变成直流。最后经过按正弦波规律开关的MOS管开关断,输出经过LC滤波,输出了正弦波交流。这是整个过程。我想问的是,最后输出的电压和输入电压有何关系。有没有负载时次要的。这是我的意思··

楼主:
7# maychang 这不是RLC电路吧。输入是交流,经过整流滤波后,变成直流。最后经过按正弦波规律开关的MOS管开关断,输出经过LC滤波,输出了正弦波交流。这是整个过程。我想问的是,最后输出的电压和输入电压有何关系。有没有负载时次要的。这是我的意思··

网友A:
9楼:
你是想问“最后输出的电压和输入电压有何关系”,这里输出电压是函数,输入电压是自变量。
不过,输出电压与PWM变化规律有关,与电感L值有关,与电容C值有关,与负载有关。换言之,至少还有四个参变量。这四个参变量不确定,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的函数关系就不能确定。

网友B:
这个关系还真没办法确定,涉及的东西太多了。

网友A:
影响输出的因素确实太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