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 lcd问题

楼主(2010-09-16):
高手快来指导一下: 本人第一次做低功耗产品,干电池供电。选了PIC16F946。
有一个LCD显示 温度 时间 和 相关设置,,,应为要连续采样温度和电压,LCD上还要有个秒滴答闪烁,所以单片机没有办法进入休眠,只能在32K时钟下慢慢跑了!!!!!!
在现实中发现 使用单片机的LCD驱动时 B波形比A波形的对比度要好,如果使用A波形的话 需要比较小的LCD偏置电阻 那电流就会比较大,不符合低功耗设计的理念。
如果使用B波形的话,问题就来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如下: 如果使用B波形,PIC16F946的手册上来看,要跟新LCD的话,只能在LCD两个数据帧之间写入数据。TFWR = TFRAME/2*(LMUX<1:0> + 1) + TCY/2 这么短的时间按内,32K的时钟下根本来不及跟新24个LCDDATA寄存器。如果每次跟新LCD都切换到高速时钟的话,有比较耗电!!
真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!!!两难啊!!!
请高手出手帮忙!给点建议啊

网友A:
1、如果是现有方案,LCD驱动是带缓冲的吧,所以应该不存在你说的这个问题
2、你的方案本身是有问题的。
你所谓的假设是不成立的,所谓的连续温度和电压的采样和秒滴答状态显示完全可以通过SLEEP后唤醒实现。
3、给你的方案改进建议:
选择4M或其他高速振荡,每20MS唤醒一次MCU,唤醒后对温度和电压进行AD转换,第50次唤醒时对秒滴答显示状态进行翻转一次,每20MS唤醒后执行完规定任务后就SLEEP 。
如此,则功耗可大幅度降低。

PS。
这根本不存在什么两难,所谓的两难完全是你自己制造并臆测出来的。

网友B:
楼上真是太厉害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