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无线定位的问题

楼主(2010-09-16):
我想做一个在室内,让云台摄像头始终照射你,而你的身上有个无线装置,请问如何才能实现?精确度半米就好。

网友A:
额。。。那么强大!!!

网友B:
还是用红外更合适、方便些吧

网友C:
不用带无线装置,用物体移动检测,把算法直接嵌入到摄像头中!哈哈

楼主:
用雷达和红外呢?

网友D:
云台跟踪速度太慢了,还没来得及反应,人早出镜了.

网友E:
LZ这个要求还靠谱点.

用2.4G的, 定向天线(锅盖接收的), 算强度差

网友F:
这个要想简单实现还是有难度的!!

网友G:
曾经公司的方案:屋顶安装超声波基站,移动物体安装发射装置,通过屋顶和移动的人算坐标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G:
这个你们实现了吗?投资有点大吧。

网友H:
还是参考汽车道路违章拍照系统去做比较方便!!!

网友D:
LZ要求真解,应该把你的技术要求,环境,限制条件描述清楚,别让大家瞎猜,哈哈,俺多嘴了

网友I:
不用带无线装置,用物体移动检测,把算法直接嵌入到摄像头中!哈哈
引用 网友C:

支持这种方法。

网友J:
给硬盘录像机装个识别跟踪软件就可以。

网友K:
不用带无线装置,用物体移动检测,把算法直接嵌入到摄像头中!哈哈
引用 网友C:

在原来的云台上在加一个广角的物体移动检测摄像头,这样就不会跑出检测视区。

楼主:
谢谢大家,其实我要做的就是一个给老师录课的系统,老师在讲台移动,摄像头失踪跟踪照射老师的方向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K:
那会不会连学生移动也给录上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J:
没有硬件,光软件不行吧。

网友G:
回复 网友G:
这个你们实现了吗?投资有点大吧。
引用 楼主:

取决你空间大小,我没有看到功能实现,就离开那个公司了

网友D:
http://www.cameree.com/product_1_a_1.html

红外锁定跟踪教学系统(标准配置)
产品简介
   红外锁定跟踪球形摄像系统是集光学、机械、电子、控制、通信和多媒体技术于一体的精密智能化装置。它由红外目标自动锁定装置、一体化球形摄像机、图象和语音传播系统等部分组成。红外目标自动锁定系统由红外发射器、红外摄像机、目标传感器、高速DSP数字图像处理器等部分构成。高速DSP数字图像处理器采集红外摄像机图象,利用算法,计算出跟踪目标的运动方向、速度和位置信息,传给一体化球形摄像机,控制一体化球形摄像机锁定跟踪目标;同时将图像采集传输到监视器、采集卡、硬盘录像机等设备。一体化球形摄像机由两自由度精密机械传动装置、一体化摄像机和控制器等部分组成;语音传播系统由无线麦克风和无线语音接收器组成。无线语音接收器将无线麦克风的音频信号放大传输给音箱、电脑等语音接收处理设备,进行传播和录制。
   整个系统无需后台人员服务与控制,只需被跟踪人员佩带领夹式或笔型无线麦克风,就能实现自动锁定跟踪目标、无线语音传输等功能,非常适合教学录播、视频会议、现场采访等场合使用。
功能特性
  • 红外和视频双摄像机一体化集成设计,结构紧凑,可靠性高;
  • 自动锁定跟踪目标,运动非常平稳,视频无抖动现象;
  • 跟踪效果不受其他运动目标和环境光线影响;
  • 跟踪速度随镜头放大倍数自动调节;
  • 具有背光补偿功能,强光源环境下可看清整个画面;
  • 具有自动巡航和轨迹扫描功能,预置点多达100个;
  • 可选配多种专业级无线语音传播设备;
  • 除无线麦克风外,无须佩带其它传感器;
  • RS-485总线控制;波特率可调、兼容多种控制协议;
  • 具有抗雷击、防过压、静电和电磁干扰功能。
技术参数
产品型号
KRD1801PTI

信号制式
PAL/NTSC(可选)
图像传感器
1/4英寸彩色CCD
水平解析度
480线
视频输出
1.0±0.2VP-P
S/N信噪比
≥50分贝
最低照度
1Lux
镜头
F1.4-F3.0 f=4.1-73.8mm
变焦倍数
光学18X、数字12X
旋转角度
水平 0°~ 360°连续旋转
垂直0°~ 90°带自动翻转
跟踪速度
水平0.02°~300°/S
垂直0.01°~180°/S
预置点数
自动巡航
0~54号预置点顺序切换
控制方式
RS-485总线控制
通信波特率
2400、4800、9600、19200bps
地址码范围
0~255
电源
DC 12V/2A
摄像机功耗
20W
工作温度
-50℃~70℃
安装方式
直杆式、吸顶式、壁挂式

电源
220VAC
功耗
5W
长度
6m(可订制任意长度)
有效距离
12m(无障碍物)

线

领夹式无线麦克风
音头
动圈式或电容式音头
音频信号
32.768kHz
波段
V波段
发射功率
30mW
消耗电流
约25mA(9.0V)
电源
9.0V电池
尺寸
Φ14.8X15.5mm
重量
约250g(不含电池)
无线语音接收器

接收方式
双频道单接收方式
接收灵敏度
S/N:80dB以上
声音静噪
S/N:630dB以上
失真率
10%以下
音频输出
-770mV/5KΩ负荷阻抗
电源
12~18VDC
尺寸
482(W)×180(H)×45(D

线

笔型无线麦克风
音头
Panasonic电容式
音频信号
32.768kHz
波段
U波段
发射功率
2mW
消耗电流
约60mA(1.5V)
电源
7号干电池1节
尺寸
Φ14.8X15.5mm
重量
约50g(含干电池)
线
接收方式
分集接收方式
接收灵敏度
S/N:45dB以上
声音静噪
S/N:50dB以上
失真率
10%以下
基准输出电频
-20dBV/~60dBV 不平衡(600Ω)
辅助输入电频
-20dBV 不平衡(600Ω)
电源
AC 220V 3.8W
尺寸
210(W)×44(H)×140(D)

红外锁定跟踪器
产品简介

该产品为开锐自主设计研发由分离式红外锁定跟踪器,视频会议终端、红外信号发射器及无线语音传播设备组成。通过与高端专业视频会议终端配合使用实现自动跟踪目标的功能。

整个系统很好的实现了视频会议终端在教学视讯领域的应用,无需后台人员控制,只需被跟踪人员佩带领夹式或笔型无线麦克风,就能实现自动锁定跟踪目标、无线语音传输等功能,非常适合教学录播、视频会议、现场采访等场合使用。
功能特性
  • 红外寻像锁定跟踪目标,定位准确快速;
  • 跟踪效果不受其他运动目标和环境光线影响;
  • 与SONY D70、HD1、BRC300等高端专业视频会议终端配合使用;
  • 具有自动巡航功能,80个预置点;
  • 具有相对视频终端正装反装两种安装方式;
  • 可选配多种专业级无线语音传播设备;
  • 除无线麦克风外,无须佩带其它传感器;
  • 波特率可调、兼容多种控制协议。

视频会议终端型号

SONY D70
SONY D10
SONY HD1
SONY BRC300

技术参数
产品型号
KRC01PTI
红外锁定跟

预置点数
控制方式
RS-485总线控制
通信波特率
9600、38400bps
外形尺寸
Φ145x100mm半球形
电源
DC 12V/2A
功耗
10W以下
工作温度
-50℃~70℃
安装方式
正装、反装

无线麦克风
Panasonic笔试麦克风

音头
Panasonic电容式
音频信号
32.768kHz
波段
U波段780Mhz
发射功率
2mW
消耗功率
约60mA(1.5V)
电源
7号干电池1节
尺寸
Φ14.8x15.5mm
重量
约50g(含干电池)

线

接收方式

分集接收方式
接收灵敏度
S/N:45dB以上
声音静噪
S/N:50 dB以上
失真率
10%以下
基准输出电频
-20dBV/~60dBV 不平衡(600Ω)
辅助输出电频
-20dBV 不平衡(600Ω)
电源
AC 220V 3.8W
尺寸
210(W)×44(H)×140(D)

网友J:
楼上强大:lol

网友L:
额,好多公司投资这个哦。。。。有不少成品了

网友M:
把21楼的买回来,自己再研究研究,避免走太多弯路,资源共享,少浪费时间

楼主:
回复 网友M:
有道理,先研究下别人的。

网友(2011-03-26):
模仿动物(包括人)的双耳判别声源方向。
在房间内两侧各安装一个无线MIC接收器,比较两个接收器收到信号的强度,简单计算一下就可以判断发射源的方向。

网友:
用物体移动检测,把算法直接嵌入到摄像头中

网友N:
三洋相机有这功能,它可以通过物体的移动方向给云台,云台做相应的移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