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无AD转换,但是可以采集测量值的电路

楼主(2010-09-16):
大家好,请教一个问题,下图中u21的3脚X为模拟输入,下图为采集部分,和主控板连接只有两个光耦,请大家分析此电路的功能!谢谢

网友A:
U21为跟随电路,光耦U24同Q3一起控制模拟信号输入通断,U23A、U23B组成压控震荡器,最后U25将受模拟输入控制的压控震荡输出送出去。

楼主:
楼上分析的有道理,能否再详细说一说呢!谢谢

网友B:
2楼分析的正确

网友C:
性能如何?
不如尝试一下LM331,手册上有典型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