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9-16):
No

896 Bytes

网友A:
随便看的几个问题:
1、0x01 0x02 0x03 0x04 0x05 0x06 0x07 0x08==305419896
这一段难道在编译的时候不报错?!
2、请注意变量的强制转换和隐含转换的问题。
theNum[0] = theNum[0] * 256 + *bsHexToDecStr_bufHex++ ;
theNum[b] = theNum[b] * 256 + theNum[ b - 1 ] / theRate ;
theNum[ b - 1 ] %= theRate ;
3、请注意程序效率的问题。
例如
for( b = 0; b < 5; b++ )
  theNum[b] = 0 ;
真实的编译下来,可能还不如直接写:
theNum[0] = 0 ;
theNum[1] = 0 ;
theNum[2] = 0 ;
theNum[3] = 0 ;
theNum[4] = 0 ;
4、请规范局部变量的定义问题
你所使用的变量b未有任何定义,即使被编译器编译通过,这也会存在巨大的隐患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呵呵,再打击一下LZ,基础知识不及格,需要继续修炼。。。

网友B:
汗颜。 虚心受教。

网友C:
能花几分钟把LZ代码下下来,
能花几分钟把文件解压,
能花几分钟认真看LZ代码,
能花几分钟找出问题,
能花几分钟把错误贴出来,
能花几分钟不断的回复。
不是雷锋,是叶君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