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压检测

楼主(2010-09-16):
(无正文)

楼主:
原来的光耦方案

网友A:
先放大再隔离。

网友B:
信号-->高阻输入跟随器-->可能的电压放大(是否需要)-->串行ADC-->隔离措施-->MCU

楼主:
输入根本无源,所以放大啊,加串行ADC之类的根本无法实现。

现放弃隔离,采用比较器方案,谢谢楼上两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