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家jfet开关电路输入波形被截掉上半部分问题

楼主(2010-09-16):
各位高手,上图是铃木书上的,没怎么看明白,JFET开关电路中输入波形的上半部分(0.6v以上)被截掉,是怎么回事?铃木讲的划红线部分没看懂。我觉得要是测量JFET的源极点,才能得到照片所示的被截掉上半部分的波形。测量输入(栅极)怎么会 出现这个问题呢。

拜谢各位解答者关注者。

网友A:
信号源总是有内阻的,理想电压源并不存在。
信号瞬时值不到0.6V时,输入相当于二极管反向,电阻很大,对信号源几乎没有影响。输入瞬时值大于0.6V时,输入相当于二极管正向导通,电阻很小,该电阻与信号源内阻分压,输入端仅分到很小的电压,使得输入信号被限制在0.6V。
若是信号源为接近理想的电压源,就不会出现这种现像,但管子很可能因输入电流过大而损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