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设计收发数据指示灯???

楼主(2010-09-16):
设备在工作的时候(接收数据或者发送数据)频繁闪烁的LED是要单独一个IO 来控制吗?还是说就是接在那条通信线上???不需要单独IO来控制?????

怎么达到的呢?

网友A:
可以单独用个引脚,然后软件控制,比较灵活,也可以直接用硬件实现

网友B:
建议用单独的IO口,直接在串行通信的中断中加上灯的亮暗变化的语句,不要直接在串行口上接LED。

网友C:
我也想到一个问题,会不会对数据产生干扰

网友D:
这要看你的具体要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