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通过usb端口和pc通信,应该如何做,请教各位高手!

楼主(2010-09-16):
最近兄弟需要写一个单片机通过usb端口和pc通信的程序,普通的串口通信都有现成的API使用,但是usb端口怎么办?算做驱动程序开发吗?

网友A:
cypress公司专门有中兼容MCS-51单片机的USB芯片的

网友B:
关于这方面的资料,你应该去查USB相关的技术

网友B:
现在市面上有本台湾人写的,是北京航空航天出版的USB单片机的书,是最详细的吧,你可以参考那本

网友C:
需要写驱动,先了解USB规范。

网友D:
一个人做的话工程很大的,如果时间紧最好就去买个什么开发系统什么的,在他的基础上修改就能用了。很快就能做产品

网友E:
cypress有专门内置了USB总线的MCU

网友F:
直接在板子上加个串口转USB的芯片,如CP2012,使用超级简单。10块钱吧。

网友G:
顶一下楼主的勇于摸索的精神~~~

网友H:
9楼说的对。如果真的要弄USB协议的话,那麻烦死了。而串口转USB的也可以到几百KB的速率。

网友I:
用HID的话就不用自己写驱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