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开关电源烧坏芯片问题

楼主(2010-09-16):
请教一下各位高手,开关电源IC芯片TNY268PN烧坏,表面炸掉,可以看到芯片里面的铜片,有些没有炸坏,但时好时坏.不良比例很高,请问是什么问题导致?谢谢!

网友A:
是不是还有别的元件炸掉或击穿,可能是你的高压元件击穿后电压倒过来损坏了你的集成电路,我不是做电源的,但我就碰到过这样的问题。

网友B:
我也碰到过,MOS开关管烧坏后栅极与源漏直通,以致大电流涌入芯片,直接烧毁

楼主:
谢谢两位,我正在检查中,但有一个是芯片时好时坏,坏个芯片就好了,这能说明芯片质量有问题吗?

网友C:
这个你得问问蚂蚁大叔

网友D:
1:芯片周围有短路芯片炸机
2:同意2楼3楼说的
芯片质量应该是没问题的 ,要不就是你电路设计的事吧

网友E:
可能是静电先把芯片内的MOS管击穿的,然后炸裂,看看你的开关电源泄放回路是不是合适?再看看环境是不是有静电放电的地方。

楼主:
好的,谢谢各位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