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关于传感器求教

楼主(2010-09-16):
霍尔齿轮转速传感器可以用来检测角度位移吗,怎么用的,大家如果用过帮推荐几个把,谢谢啦
还有微型扭矩传感器,有没有除那种常用之外的简洁价格便宜的测量扭矩的传感器

网友A:
应该用光电式旋转编码器来侦测角度,扭矩传感器便宜的可不好使,这类东西不要在乎价格。

网友B:
齿轮转速传感器也可以用来检测齿轮转速
这个事情的关键在于如何感应到旋转情况
之后是运用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