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DMI差分线滤波

楼主(2010-09-16):
上图是HDMI一对差分线,在HDMI的差分线间加一个300ohm的电阻和104的电容应该是为什么防干扰和滤波,但是算一下这个rc的充电时间比HDMI的差分线变化的做小时间(大约1.5G/S)长得多,这样设计是为什么呢?

网友A:
这个俗称背向端接电阻
也有不用电容的
不是用来滤波的,是用来接在输出端吸收后端反射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要是不用电容的话我还可以理解 ,但是我现在加了这么大的电容,充电时间太长了。

楼主:
这个问题那个大神给讲讲。1

网友A:
对于交流来说电容就是短路的,电容越大导通效果越好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哥你咋就守着这个不放呢,那你这样说rc的滤波电路怎么设计,通过还是不通过也不是说交流就全部不通过呀。

网友B:
2楼正解。加多少电容和你的型号频率相关

网友C:
2楼正解,
这个频率下104的电容对于HDMI的信号阻抗极小,相当于短路的,起作用的只是300欧的端接电阻。

而这个300欧的端接电阻是平衡线末端的阻抗匹配电阻,传输线理论告诉我们:信号会在阻抗变化的地方产生多余的反射,反射信号会和原始信号叠加,如果阻抗严重不匹配,则反射很强,会严重影响信号的质量
(想想信号被反射到这头,然后又反射到那头,再反射回来... 会怎么样呢? 呵呵,就像人站在两面平行对着的大镜子之间,镜子里的图像还好辨认吗?)
而加上末端匹配电阻后,则不关注哪一点上,线路的阻抗都是300欧姆,不存在阻抗变化的地方,从而消除了反射对信号的影响。(这有个参数,叫驻波比,LZ可以去搜索下)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这个电容是抑制差模干扰的,从阻抗可以理解这是阻抗匹配的,但为什么是300,这和pcb的布线还有关系,HDMI差分线差模阻抗100ohm。
但是104的电容怎么可能相当与短路的呢,hdmi的一对差分线1.65g的频率。
假设这里组成一个椭圆低通滤波器,截止频率远远小于1.65.

网友C:
LS,104的电容在1.65g的频率时阻抗多少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对于X7R,104的电容在600多M都已经没有波形了,就是600多M以后我无法确定其阻抗,X7R的电容很难用到这么频率。

网友C:
“没有波形”是什么意思?
是指开路还是短路???

网友C:
当然,104这个值基本上是瞎搞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我认为他这里用错了,应该是22p的NPO电容,但是电路中用的是104而且可以正常工作,我想了很久,不能明白。

网友D(2010-11-02):
频率升高时电容特性会发生很大变化

网友D:
不过貌似也没那么夸张,还是不能理解,感觉上还是用作抑制差模或者阻抗匹配的....但2楼说的也有道理,仔细一想好像也是一回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