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反相放大器的问题

楼主(2010-09-16):
用MAX4186和TL084都试过,反相输入端接的1K,反馈电阻10K,但是输出并没有放大10倍,只有两倍左右,这是为什么呢?我输入的是2MHz的信号,1K的低频也试过。。。

网友A:
图

输入信号的各个参数

电源

其实有图就都有了

网友B:
MAX4186貌似不是运放

网友C:
C1前面的信号源内阻太大,比如有4kohm,放大倍数当然只有2倍左右。

网友D:
2uf和1nf有分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