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个TFT LCD屏,工作时钟为27MHz,但是MCU供给它的是24MHz

楼主(2010-09-16):
是怎么回事?按理说不能工作,但它就这么设的

网友A:
CCIR-601规定的亮度采样频率为13.5MHZ,色度采样频率为6.75MHZ,这些均由27MHZ时钟(一般称为行锁系统时钟)分频得到,但大多数视频处理IC(包括TFT内部的处理IC)都有时钟产生电路,而此电路所需晶体或输入信号的频率未必是27MHZ,常见的有24.576MHZ、20.000MHZ以及24.000MHZ等,具体由相应的器件决定,但不论外部频率是多少,内部系统时钟依然是27.000MHZ。

网友A:
还有一种可能就是TFT屏本身支持24.54MHz 的数据格式,不知你所说的24MHZ是否指24MHZ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