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(附图):DC5V继电器常开触头接到交流220就不能工作

楼主(2010-09-16):
DC5V继电器,触头可通过交流220(标识上),P2处接入~220.触头做开关用,在机器通电,我是用STC2051的IO口控制的继电器线圈的吸合与断开,为什么当我常开触头接上~220之后,通电继电器工作只吸合一次,之后就都不能吸合了,如果把单片机控制的机器重新上电,他还是只工作一次,就不能在吸合了 。而我不接~220的时候,我都能正常工作(吸合断开都可以连续),我是通过光电开关采集信号,通过单片机,控制继电器的通断。

楼主:
是不是常开触点之间要加电容,防电弧,一般要加什么电容 多大

网友A:
9012换成9014或8050
R6换成10K的

楼主:
?9012换成8050 R6换成10K 你能说明理由嘛
回复 网友A:
19]

网友B:
受干扰死机了。

加光耦再驱动,或改成交流固态继电器。
做过工控的都明白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大哥 交个朋友 我需要你的帮忙 你帮帮我解决下 我手头这点事实在有些急

网友C:
用固态继电器吧,驱动AC220V设备哪能使用这么小的继电器?

楼主:
加光耦驱动 电路我加不好 我也刚前面想过 也搭过电路了 你有好的方法嘛 加我QQ  下面我刚搭过的电路 没成功。你帮我看看 该怎么改 太感谢你了 9012基极是IO口控制 干扰是不是在这里下手呀5# awey

网友D:
换NPN,俺是硬件菜鸟不知瞎说~~~

网友D:
俺喜欢mc1413/uln2003

网友E:
首先这个9012这么用很不可靠,挪到上面去
其次,貌似MCU受干扰了,那就别用MCU,用个小轻触开关看能否控制这个继电器以判断原因;
继电器本身就是隔离的...不过具体使用时看引脚分布以辨别强电、弱电分布。。

网友F:
光耦这个图电源好像没有隔离,光隔离信号,电源不隔离,还是会有干扰影响单片机工作的。还是试一下在继电器线圈两端加阻容吸收电路,比较简单。

网友G:
Cal是个大祸害,上电时可能会将R6拉低到GND导致9012导通。

如果使用9012的话,应该在不需要继电器动作时把B拉高,在需要动作时R6拉低即可。

如果没有特殊原因的话,光耦是不需要的,可以直接用MCU的IO口来控制三极管动作。

网友H:
光耦的加法不正确(不能拉低9012),发射极应该接地,R6(1K)接光耦的集电极,指示灯电阻太小(换成10K有点光就行了),三极管饱和了。继电器太小,应该用个功率大的继电器(DC12V)三极管换成NPN(如8050),
总之问题多多,换用ULN2003吧,再换个大点的继电器,问题都结了。

网友I:
试试17楼的图

楼主:
回复 网友G:
试过 一样

网友G:
可以用以下两种电路试试看

网友G:
第一个电路中的MCU-IO,如果不想继电器动作,可尽量把MCU-IO设置成高阻状态

网友J:
以上结果行吗?

网友K:
请问怎么附图?我想问问题,可是不知道怎么上传网络图片?

网友L:
给你这个吧,经常用的,简单实用!

网友M:
换个继电器应该就好了,你这个继电器的电流是多大的?

网友N:
给你这个吧,经常用的,简单实用!
引用 网友L:

碰巧同样的问题今下午我也碰到了。电路同上。
应用于89C2051红外接收的驱动,单片机加电后运行到25秒继电器吸合,30秒后断开。不加负载正常,加载后断不开。还未抽时间分析。。。

网友O:
从原理图看,VCC没有隔离,光耦是浪费的,这是我一直在用的,自己用MCU的IO口直接控制,没有发生过你说的问题。

网友O:
如果是电源里继电器比较远,可以在继电VCC端并一个储能电解电容。

网友A:
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没有啊
要是还没解决就加我QQ155182747

网友P:
20楼的第二张图能驱动了吗?集级限流电阻用5.1K,那Ic能有多大啊

网友Q: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198133-1-1.html这个贴里面的有个图.看看吧.

网友R(2013-09-23):
引用 网友O:
如果是电源里继电器比较远,可以在继电VCC端并一个储能电解电容。

你好,请问一下,继电器的控制端并联一个二极管(1N4007)的作用是什么?是因为Q6断开时为继电器的控制端提供回流用的吗?